飞利浦 170B 一闪就没用图像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11-11):
PHILIPS 170B 一开机一闪,不关机的情况下,等一下就有一下图像,就如此循环,一闪有,过一会又一闪有,怀疑是高压条的问题,但没用20V输入的代换高压条,没办法测试。。。。。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一下电源板上的各路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查屏電路裡的vcc對地阻抗是否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