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不开机

楼主(2008-11-11):
T23不开机,电流在0.6A左右。所有电压都要,代码卡跑FF ,请问是哪里问题,指点一下。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检查CPU供电,南北桥,

网友:
把CPU电源IC换掉试。 要不就是北桥虚焊或坏。

网友:
最后结果是CPU坏掉了,呵呵,换个CPU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问下查主板电流是怎么查的,有什么用处?

网友(2009-04-28):
好像T23的cpu特别的爱坏,我也遇到过坏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