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楼主(2008-11-11):
一快富士康845的板子内存不过,代码是C1 A7 C3 07到07那就停了过一会有从C1 A7
C3 07跳变在就到07就停了,检查供电正常 刷BIOS  换I/O ITE8712F-A还是不好用,还是C1 A7 C3  07接下来查那啊

网友:
集显还是外显的~外显不接显卡看下跑完不~

网友:
集显还是外显的~外显不接显卡看下跑完不~

是外显  接显卡但还是不亮

网友:
看下内存旁边有没有内存控制器,有的话换下试试,不过这个芯片不好找,如果没有的话可能集成在北桥里面,那就不用再搞了

网友:
检查I/O的时钟是到达,测电压,波形

网友:
检查内到北桥间的线路是否有问题,有时内存旁边的电容,漏电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别忘了时钟信号是到内存的参数对不对

网友:
C1-C3-05-07循环跳码

845板触发后C--C3-05-07循环跑码,换同样主板的BIOS芯片,换IO、加焊IO均无效,查IO 83627HF 18脚(CLKIN) 1.6V,21脚(PCICLK)0V,21脚电压不正常,又量时21脚升高为1.6V,加焊此脚OK,第二天客户又说开不了机,拿来还是原样,量21量又是0V,跑线路,跑到时芯IC (RT360-110R)旁边连着一个C100的排容,在线测排容有两脚阻值偏小,拿掉排容量此脚电压升为1.6V,开机正常。(18脚 21脚都为1.6V)
这是论谈高手的帖子,你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