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回复,路过帮忙啊!!!

楼主(2008-11-11):
AMP(精泰硕)集成显卡,我有一长两米的网线,与长35米的网线,我用短的网线能上网,用长的就不能上网(连不起啊,集成网卡,网卡灯一闪又灭了)。但长的网线用别的机子就能上网。为什么........我用独立网卡也是一样的情况。。。。
显卡

网友:
线序对么?看看网线的顺序!

网友:
把网卡降到10M即可

网友:
自己刚入门时候遇到过的!扯网线90多米 本地连接无法连接!更换优质网线也如此!最后查资料 发现网线要按一定的顺序排列压在水晶头里面!水晶头有铜接触点的一面对着自己 按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的顺序排列压好,在插入电脑 故障排除!曾经试过20米左右的好网线 不按顺序连接也能正常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