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星主板跑CF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08-11-11):
一块主板TM-P4U83开机跑CF,直接就是CF的,于是测核心电压时钟复位都是1.77V算是正常啊,再测内存供电时钟也正常的,AGP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刷BIOS,换I/O也还是CF,到底CF跑到哪里了,还是算CPU不开机,用带灯火通明假负栽测CPU上有四个灯特亮,其它灯亮度一样,向各位学习了,指点一下....

网友:
我觉得像是CPU座的问题,要不就是超频超的

网友:
我有块也是CF-- ,压过IO就得了.不知你的怎么样.

网友:
我压过好几次了,I/0也换过了是83697HF的,不行

网友:
开机跑CF和开机跑FF,概念一样,按FF的方法修

网友:
顶星就是不好修,各电路正常,刷BIOS还是原来的故障FF

网友:
CPU座的问题.....

网友:
把CPU座子用酒清洗一下。

网友(2009-09-04):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装CPU和支架就可以正常开机,装上就跑CF,只要板子受力就不开机了,我估计是CPU座或者北桥有问题。

网友:
CF cmos电路  跳帽查一下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我上次把跳线跳反,也是跑CF

网友:
我估计是 跳线  你好好看看各个的跳线 是不是有的没跳!

网友:
我的宏基845主板,压一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CPU座多点``

网友:
主板跑CF,我感觉还是应该先检查一下CMOS的电路,跳帽,晶振等。

网友:
桥和座都压一下。要是还是不行换一下看看

网友:
做一下CPU座吧。

网友(2010-03-01):
CPU座问题和电源管理IC

网友(2010-04-01):
今天也碰到了这个现象跑cf还没查出个毛病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