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神奇的故障

楼主(2008-11-11):
一块478针磐正板,不插显卡跑2526,插显卡跑2524不显示图像.在检测的过程中,我上了一块PCI显卡跑码为2526也不显示,由于惰性作用,AGP哪块我懒得拆下来.无意中我把接头从PCI拨出插上AGP发现有显示了.开机再试下,跑码从00C1-A6A7-2524到2625后就不变了.后来反复试验,只要插上哪个PCI显卡,AGP哪个就能显示,难道哪个AGP想找个伴啊...以前听说有前人修板时,有些板要插上诊断卡才能正常把诊卡一起卖了.看来我也碰到千奇百怪的事了.
但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有明白的吗??

网友:
再检测后,发现.只要一上PCI显卡,A36TRDY 和B37   DEVSEL 电压由5。12降到4。15V,不知这2个信号的从哪来的,跑不到线路。

网友:
今天更有新发现,只要在PCI插块卡,不管声卡网卡就板就正常了.

网友:
甘神奇。。。后来怎样解决?

网友:
进NB里了,这种情况只有加焊NB,差不我能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 这个故障是挺神奇的,不过可以试试加焊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