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元件电压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虚心请教

楼主(2008-11-11):
高手不要笑!刚看到有人说测元件电压需要把ATX电源接上 那么电源是不是还要接上电啊? 怎么测主板电源接口的电压呢?
主板

网友:
测电压当然就要有电,要有电当然插上电源,要测接口电源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要测的接口。

网友:
要插上电源才能测电压啊

网友: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请教,电源接口的输出电压怎么测 比如 1脚是3.3V 那么怎么测出它是3.3呢 红 黑表分别接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一般主板有USB口和PS/2接口网卡接口那些带铁皮的地方就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