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没有亮度

楼主(2008-11-11):
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正常亮法),高压有滋的声音(正常行场部分应该正常)~

测得RGB分别为:60V,59V,63V。
测得G1为:-24V
测得G2(加速极)为:59V调整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的亮度电位器后,电压升高到92V后,屏幕有显示,但亮度不够!

请问各位高手;大侠
    这一般是什么的地方的故障,该如何处理!

网友:
补充一下:灯丝6.3V正常,灯丝有发光!
CPU测试各点均正常!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小弟在线等呢!

网友:
加速极有分压电路吗?测量一下电阻

网友:
估计是G2电压不够吧,如果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得考虑高压包了。

网友:
加速极是从高压包内部出去的!没有分压电路!
G2的电压-24V,相对是低了一点!听说是可以调整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