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VM/S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08-11-11):
本人有一块华硕K8V-VM/S主板,一接电源就通电,加负载有CPU电压和其它电压基本正常,但放CPU后等一会就没有CPU电压,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还请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CPU虚汗!用手按下CPU座试一试

网友:
CPU有没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CPU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先修自动通电,放下电看会不会自动开,长按开关针会不会关机

网友:
CPU有没有问题。用手按下CPU座试一试

网友:
查一下VID0---VID4和电源管理IC

网友:
没有CPU供电的时候
测量一下VID信号,以及其他CPU供电IC关键引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