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代换

楼主(2008-11-11):
管子上面标的是85L02H  下面那排数字是403595

848的主板 管子是装在 cpu供点上的 管子有个脚接了颗电阻 电阻上面标的是2R2

请问1下 我找不到这个型号的管子 可以拿什么管子代换他来使用

本论坛禁用“跪求”字样!-----心在飞翔

网友:
09N03就可以。

网友:
15N03或者60N03这两种管子比较常见

网友:
80N03应该也可以

网友:
真是辛苦了,好东西啊。。。。

网友:
在别的主板上找,cpu的主供电上,如果你那个是接12v的就找12v的场管,如果是下级的就找下级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