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8-11-11):
848杂牌主板,intel82801db的南桥开机测试卡不跑字 ,复位灯常亮无法关机各位大虾给出出主意,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的或就换个I/O.   I/O是不是8172的

网友:
复位等常亮
先测CPU 内存 NB SB供电正常不   然后看看时钟芯片工作不 检查时钟供电及 晶振是否有波形

都没有问题 再看假负载上 CPU 复位 PG信号正常不  PCI 15复位正常不 复位针上有电压没

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都会引起 复位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