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II 通电无显示指示灯正常.

楼主(2008-11-11):
美格796FDII通电无显示,电源指示灯是亮绿色的,一次电源次级电压正常,高压没有起来.测得行管的C极没电压,高压包引脚有211V,高压包两个引脚有211V电压.测得行管损坏,更换行管后开机,还是一样,再次测得电路一个大功率电阻断路,是211V通往二次电源的.更换这个大功率电阻后电路有对地短路的地方.用断路法测得J445短路,用IRF9640更换后开机,变压器不停的响,断电后测J445和行管又被烧了,想把J445和行管一起换掉又怕又烧了.没有办法了.求师傅们指点指点.

另外求助美格796FDII显示器图纸一份,有的朋友帮忙传一份吧,多谢了.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导致多出击穿

网友:
我想也是高压包坏了!再看一下逆程电容!

网友:
可是高压包真的就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高压包坏 占多数 ...

网友:
此机为行输出和高压独立分别输出,楼主所述的故障本人认为应是行输出变压器损坏,此变压器为模拟行输出变压器。图中标号T304。

网友:
兄弟帮个忙啊
我这里也有一台美格796FD 2    我这里有一个电阻看不清楚你能帮我看看吗
是R341    它为无限大

网友:
R341的功率和阻值为2W10Ω

网友:
哦谢谢.我搞定了   谢谢谢!!!!!

网友:
我这台也和你的一样啊
有电源没有图像
烧了一个R431    J449   C5411    坏
主要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修这种降压型显示器的有一个方法,就是不上行管.在行管C极处挂一灯泡作为假负载.把降压修正常了.检查行推动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再去上行管.

网友:
你这个问题高压包坏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检查IRF9640的外围元件看有问题吗。这个二次电源是个降压式的开关电路。如果开机J445瞬间击穿有可能吧行管也同样击穿。

网友:
偶觉得在尚未判断是否是高压包挂之前,查一下行激励部分,激励不足或过当,都有会击穿行管

网友(2009-11-26):
感谢图纸
     手头也有一台美格796FDII的破机,跟楼主差不多,J512击穿了,行管没事,换了个,高压上去马上掉下去,开机瞬间屏幕有反应,有类似叉状闪电的高亮闪过,放电声很大,吓死我了,有人遇过没,交流交流

网友:
   学习修CRT的路上    本人正在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