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ista换xp系统

楼主(2008-11-11):
今天有个客户要换成xp系统,我像往常一样用的雨林木风版装,可是换了几个版本ghost快到最后时,总是出问题,换安装盘也不行,看cmos设置也没有结果,后来用pq分区工具重新分区安装,可在pq软件打开时出现分区#110错误,根本不行,在快崩溃的时候突然想dm分区是不是可以呢,于是就试了一下,不过这次没有再出问题。ghost也能装了。

网友:
隐藏分区
品牌机的秘密

网友:
前面一个区做了隐藏分区。现在品牌机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不错,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这样试试

网友:
我去年改装过几次没有遇到楼主说的情况,今年装过几次是用的联想自己的OEM XP,也可以装的,就是设好从光驱启动了它还是不肯,要反复几次才能搞定

网友:
我 也   有 这样  的  经历
搞了  好半天 才装好
现在想  下 那 是要是搞不好  不  是糗大了

网友:
联想有的机器有HPA的,DM也不行的,建议用纯净版XP分区安装

网友:
现在的品牌机很垃圾。又很喜欢搞花样。。。。。。。。。最好别卖。。卖了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