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遇到 2个毛病写出来大家思考一下

楼主(2008-11-11):
这几天遇到 2个毛病写出来大家思考一下:
1    有一主板测PCI   A15等复位正常    CPU发热就是跑FF    短接一下REST插针有时可 以正常启动    有时也不行  以前我遇到 过是CPU的事(K7的CPU)但这次是INTEL   2.4的

2:有一主板在只接电源   显卡    内存  测试卡 的情况下  插 上电自己开机但跑不到 点亮显示器就自己关机   一会自己又开机如次循环
注意:以上都 清过BIOS    换过电源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第一块是CPU座虚焊了。

第二块换个IO试试

网友:
第一个板子你关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你要查以下复位电路。
第二个主板你要查以下触发电路,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
第1个。看看门电路
第2个。看看内存是否正常。还有BIOS。

网友(2010-07-04):
第一个追复位点连接的设备 I/O 或门电路

第二个测io S3信号脚

网友:
第一个故障,能引起这样的故障的地方很多,比如桥虚汗啊,CMOS座和跳线接触不好先处理一下可能接触不良的地方,还有就是复位电路了。
第二,就内存的可能性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