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GL故障

楼主(2008-11-11):
一块杰微845GL主板上512M DDR400内存,显示器不亮,主板测试卡跑B0AA,以前上128M DDR  266 会亮,是不是主板不支持400的内存啊?

网友: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你再换换其它牌子的DDR400内存,这张板应该支持DDR400的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补充:内存电压2.8V正常吗?

网友:
DDR400正常电压是2.5V,你换单条内存看看

网友:
清COMS跳线一下

网友:
清CMOS,,换内存供电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