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865主板正在纳闷中ing....

楼主(2008-11-11):
今天有人想要865主板.因为是乱想的品牌机.只能装小板

  于是在同行那找了张英特的小板

  回来装CPU能走

  关电,上内存.开机

  纳闷
居然来开机都开不了

  通下电就断开

  上假负载不开机

    他的U是P42.88

  好多板不支持

              想问下各位这种问题是出在那里呢?

网友:
上假负载当然不开机 你要测下各电路的电压正不正常 找出故障处解决它不就行了

网友:
CMOS放电一下,再没得就换一条内存试一下,再没得你就换块CPU看(2.0G以上),还没得就另换一块板了

网友:
电放过
  内寸换过N条

  U也换过小一点的

网友:
板就是拿到手走了下C1

  然后就开不起来了

  用其他板试过U是好的

  但上英特 不管上什么都是亮一下就直接短电

会不会是起保护啊?

网友:
上真U的话就开2下就直接断电
怎么量电压??

网友:
各位给点意见啊?

   触发一下马上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3次这种问题,板子拆下来正常运行,上机箱就不行,第一次是主板背面的螺丝长度不一样,导致主板变形,第二次是电源不行,电容鼓了,第三次是机箱按钮坏了,短路,希望给楼主一点思路。

网友:
呵呵

  现在拆下来都不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