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478针主板???

楼主(2008-11-12):
测试了6个时钟信号,都是2.0V左右,正常应该是1.6V吧,这个故障是否可以判断是北桥NG了呢???

补充内容 (2012-2-27 21:41):
故障CPU座坏,或北桥坏。

网友:
1。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跳变的;
2。北桥虚焊,致内存时钟,AD线不正常的;
3。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
4。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5。内存兼容问题;
6.、CPU座空焊
7.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

网友:
测试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2.5v,内存系统总线是不是3.3v,就知道了,估计是内存供电mos块的问题

网友:
先围着内存修,不要老想着是桥挂了

网友:
内存时钟要插上内存才有1.6V没插的时候就是2V左右了

网友:
测3.3V如不正常时钟块的问题多。

网友:
换条 内存  打一下  对地阻值

网友:
内存的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再一个就是看一下板子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打阻值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2.5V输出,但插上CPU,内存,就跑不过,内存不过。

网友:
IO不良也会档内存,
压北桥和U座再试试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主板啊?内存条是插到DIMM1的插槽上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换过,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是了,内存槽有一根坏掉了的,内存槽也洗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845PE,杂牌主板,很麻烦,电容爆了15粒,都是1000UF 6.3V的,全换过。现在内存槽有一个坏了,只插别一个,内存跑不过。

网友:
把坏的内存槽拆掉再说.

网友:
不过内存,代码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主板需要查到DIMM1插槽才会读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跑R7,一直不跑。。。

网友:
时钟晶振再看看

网友:
你的内存的电是否正常   要正常刷个BIOS

网友:
可以换一下CLK芯片试试

网友:
先测一下内存供电2。5V正常不?再试试上拉电压1。25V有没有。如果两者都没有的话换个内存供电的管子试试,有时候是内存供电的管子性能不良也会造成这种原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供电管测量是正常的啊。。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 ,检查下内存旁的电容,有没虚焊干液

网友:
多换几种品牌的内存,有的内存在BIOS里需要手动设置才能亮

网友(2008-12-20):
代码跑R7??? 用力压压北桥试试看 , 我碰到过一次 跑R7 北桥虚焊 问题解决。 你先压压试试看咯 ,

网友:
如果北桥和内存电压正常就是北桥不良

网友(2009-03-02):
大哥,查下对地阻值。

网友:
洗洗内存试一下,接触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