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换20个电容的技巧

楼主(2008-11-12):
对于维修主板,更换电容应该是件平常事,也比较简单,但怎么又快又好的更换电容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我把自己更换电容的方法写出来供大家交流,希望互相学习。
第一步拆电容:把主板翻过来,用堆焊法,即在一个电容的两个引脚分别用刀头铬铁加锡,然后迅速来回移动,使两个脚同时受热,如果做的熟练电容会自己掉下来,即使没掉下来,不用翻过主板来,用左手(右手拿铬铁)在主板下面一扮就下来了,重复以上动作把需要更换的电容都拆一来!
第二步通孔:即把所有拆下电容的焊盘通孔。打开850焊枪,风调到最大,用细风嘴,温度设到400度左右,左手拿风枪,右手用铬铁加热焊盘,待锡熔化后,在移开铬铁的同时,用风枪迅速将孔吹开,注意时间不要长了,一般最多两秒。注:是从主板的背面吹,不要用正面吹,否则会把主板的其它小元件吹飞。
第三步翻过主板来,把所有的新电容插进去,这里有个技巧,插进去后把伸到主板背面的电容腿略为向两边掰一下,防止过会翻过主板焊接的时候电容脱落。
第四步焊接:焊住所有电容一个引脚,千万不要把两个引脚都焊住。完成后,一只手伸到主板下面(实际是主板的正面),按住电容,右手把刚才焊住的那个脚的锡熔化,这时会很轻松的将电容整齐的安装到位,重复这个动作把所有电容安装到位。再把另一个引脚焊好。
第五步收尾工作:把过长的引脚剪掉,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如果用以上方法,只要你练好了,保证焊接效果可以与主板原先的焊接质量相比美。以上是我们的实际经验,不是纸上谈兵,绝对可行!

网友:
下回拍个我们焊电容的视频给你瞧瞧。保证比你的快!hehe我们是2个脚同时加热。这样就更快了。焊的时候也是同时加热。不同提前通孔~

网友:
好啊,让大家看看学学,月饼老师焊的当然快,不过不知道适合不适合新手,~~

网友:
又风枪又烙铁又搞通孔的还叫快?不累死你才怪!我换电容都是用修显示器的烙铁换,拆时两脚堆锡加热电容一样会掉下来,装时分别焊两下焊点也搞定!

网友:
我支持楼主,并不是炫耀,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奉献出来,对于一些新手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知识的积累在于相互的交流。

网友:
方法虽然老套,但对新手学习是很有用的,不过按照这样的方法称不上快!

网友:
不管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畢竟願意如此詳細提出來分享就值得敬佩,我想那些在旁說風涼話的前輩們,就算您們有再高深的技術,不願提出來與大家分享,我想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來說都是沒任何意義的,在此萬分感謝樓主願意分享您個人的經驗,相信許多和我一樣的新手,應該都獲益良多,謝謝!!

网友:
不错办法。但有没有遇到过锡不容的现象呢

网友(2008-12-23):
通孔可以用空的油笔心,

网友:
直接用风枪下,用风枪上,有铬铁加焊会更快

网友:
用风枪我老吹坏线路··呵呵 不敢用风枪了··温度控制不好·

网友(点评):
与PCB板材质有关系。

网友:
吸锡器好像专门透眼的吧

网友(2009-03-23):
直接用风枪吹,不通再用吸锡枪吸出孔来,最后装上电容用烙铁焊,加一点焊锡膏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速度会慢很多的

网友(2010-07-04):
我都是直接用风枪开到最大吹上去的。。在用针扎空下 装电容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锡不镕是你的铬铁温度不够高

网友:
风枪会不会吹坏板子,我试了一下怎么把板子吹冒泡了。

网友:
风枪:852D。试过,开风最大。吹不动。但应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法,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2个脚的距离大的能同时加热吗?这个技术不好掌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