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如何判断电源IC 时钟IC IO BIOS 的好环

楼主(2008-11-12):
新手问题 如何判断电源IC 时钟IC IO  BIOS 的好环
就是知道换和刷 就不知道是真得环,这是没有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书

网友:
先跑线路在对照因脚定义就可以确定了,看看书把

网友:
加电后,用手摸是最直观的方法。时钟芯片正常工作是有一定温度的。但不是很烫手。有的元件是一开始正常,过一会儿温度升高,有的是手就放不上烫的厉害。自己要实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