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宽屏神舟液晶无菜单

楼主(2008-11-12):
有台15宽屏神舟的液晶显示器没有菜单.拔下按键用线短接开关做试验,也没有反应,能开机.但亮度不够,里面是GM2621-LF的芯片,板上有HFG56M  V1.2  的小字.后面有一个纸,上面是MONTOR-HF-154B-GM2621-QD15AL02-V1.1-06-12-25(SZ).这要怎么检查呀?用通用板换了的,屏是正常的.这要怎么检查呀?

网友:
你用通用板换后,面板按键是要改过的。肯定是面板按键的线接的不对。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那个板子没有菜单要怎么修,另外用风枪吹了芯片也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我想那个板子是不是数据有问题呀?要怎么保存它的数据呀?用什么工具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24C16 EPPROM的问题

网友:
那要怎么找24C16 EPPROM的数据吗?用空白的可以吗?

网友:
用空白的24C16可以的。

网友:
24  芯片出问题了  或者直接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上面只有一个24C02BN的块子,明天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了24C08后,还是没有菜单.是不是要写数据的

网友(2009-03-05):
今天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我看了一下,这个机器只有一.个24C02 其它的没有

网友:
当时有时候换了空白的24C会出现菜单无效的后果,最好是写一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