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损坏的判断

楼主(2008-11-12):
1.电源开关的损坏
数控显示器电源开关的工作在小电流状态,其损坏的极率很小。当您插入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时,如果能够听到轻微的"噼啪"声,说明显示器内部的开关电源是正常的,同时电源保险丝完好。如果显示器的电源指灯不亮,大多情况下不是开关坏,而是电源电路故障。
2.保险丝的损坏
如果是保险丝损坏,不要轻易的更换保险丝,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保险丝损坏的原因。基本判断标准如下:
① 玻管表面清晰透明,内部的保险丝只有一处熔断

这是由于意外的市电电路中有浪涌电压出现或因为频繁的开关机,还有也可能是工作环境温度太低而意外的熔断。这时可以采用同型号直接更换。注意:显示器采用的是和彩电一样的延时保险而非普通的保险丝,一般14,15,17都可采用3.15A,部分17的要采用5A的保险丝。对于使用陶瓷封装的保险丝,最好采用同型号的代用,以避免经常更换保险丝
② 玻管表面有黄黑色的溅射状污物,但能够看清内部保险丝的熔断形状

这一般是电路管击穿,电源PWM控制集成块击穿所致
③ 玻管表面有轻微裂痕,不易看清内部状况

这种情况一般是220V整流二极管一个可两个击穿,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

④ 玻管严重炸裂

这种情况一般不易出现,多是电源直接短路所致,应仔细检查整流前的电路,还有消磁线圈

二、是否有不正常的声音

显示器固有的几种正常声音:消磁电路充磁的声音(嘭的一声,和消磁继电器动作同步,声音接近重叠),内部消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咔嗒连续两次,间隔4S),行电路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咔嗒的一声或两声),高压充电的声音(吱吱啦啦的声音长约3秒钟)

1.清晰的"啪啪"高压放电声

这一般是由于FBT周围电路有高压放电现象。返回维修
注意:如果显示器内有间断或连续的"啪啪"高压放电声时,这时应马上关机,否则会因为高压放电把其他元件击穿,使故障范围扩大,严重时甚至造成显像管报废

2.继电器连续动作的"咔嗒"声

这是由于模式判别电路或MCU故障所致。返回维修

注意:对于数控显示器,每次开机时,都有"咔嗒"一声的消磁继电器吸合声,间隔大约4秒后,再释放。有的还伴随着S校正电路的继电器的吸合声,不过这只有在开机时和变化画面模式时,才出现

3.轻微的"吱吱"声!

显示器内部有轻微的短路,造成电源负载过重所致。返回维修

注意:有的显示器在按下显示器面板的开关后,显示器内部会有比较明显的"吱吱"声,这是因为开关变压器转为轻载时,自身产生的叫声。有的持续几秒钟就消失了,有的可能始终存在,除非你拔下显示器的电源插头。不过这属于正常情况

4.微弱弱的"嗒嗒"声

如果有这种声音时,有时会伴有电源指示灯明暗闪亮。这是因为电源电路有严重的短路情况。返回维修

5.明显的"沙沙"声

这一般是显示器开关变压器的接地端松动造成的。返回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