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压管指示灯闪

楼主(2008-11-12):
一台AOC代工的15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把升压管拿掉,能正常显示,说明故障在二次电源电路,换了一个新的升压管,开机指示灯正常亮,插上信号线,就出现指示灯不断闪动的情况,已经有两台出现这种情况了,在不上升压管的情况下,测D极电源78V左右,G极电压2V左右,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代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