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立声卡的奇怪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1-12):
情况如下:前不久收了个462的杂板  经过修理后能用  就是声卡一个声道响,正好手边有个独立的声卡。上了独立声卡后,会时不时的出现“嘟嘟嘟嘟”的声音,就像卡住时出现的声音   装系统故障依旧。那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帮帮小弟解决下问题   应该从那下手修给个思路。

啊  问题基本上解决  我前两天编辑了一个已解决的帖子  不知道拿去了   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清洗南桥后集成声卡问题解决   独立声卡的问题是独立声卡劣质产品  换个应该能解决问题   。

网友:
查芯片电压。换声卡芯片边上的电容试试。。。换换芯片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上集有一个声道   上独立有二个声道   嘟嘟响声一般先不管  可以认为声卡线路终端SB声道管理系统没多大问题
2: 可以从左右声道线路入手   二个电解电容  二个滤波电容   一个AUDIO排针  最后到声卡IC   这些元件可以慢慢找
3:嘟嘟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出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VIA的vt1616声卡芯片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换个芯片先

网友:
各个厂家的声卡IC都是有其独特的地方,代换可能不现实吧。
VT1616 ,采用0.22微米生产工艺,支持AC'97 2.2规范,支持18bit的数模转换精度以及1Hz的采样频率,它可以提供6声道输出,并拥有数字环绕、光纤和SPDIF输出功能。采用VT1616R主板有技嘉的GA-8VM533M-RZ主板。

网友:
上独立的时候,有没有把集成的禁用啊

网友:
上独立的  集成的禁用过了   出现嘟嘟的声音是不是独立声卡低档的缘故?迷惑中....

网友:
上独立的  直接把 板载的 拆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好了给我们说一下。

网友:
啊  问题基本上解决  我前两天编辑了一个已解决的帖子  不知道拿去了   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清洗南桥后集成声卡问题解决   独立声卡的问题是独立声卡劣质产品  换个应该能解决问题   问题就是这样解决 的    谁能教我这样编辑已解决帖子  我想把帖子编辑下

网友:
两个声卡,一定要禁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