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不正常

楼主(2008-11-12):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二块主板845不同牌子的主板,工作条件正常,插上PCI网卡之后有时能认到网卡,但显示本地链接受限制,上不了网,插别的槽有时不能正常进系统,,好晕,有二块都是差不多这故障, 不插PCI网卡能正常跑系统,请教版主这问题是南桥导致这样的吗?先谢谢了

网友:
1:看看你的PCI槽是否有倒针的
2:检查一下PCI槽的供电(插上PCI设备测量)
3:SB部分问题

网友:
谢谢版主,我这二天有空做个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