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外显正常 内显无

楼主(2008-11-12):
各位大虾请你们帮帮忙:
   我昨天接了台IBM T42  外显正常 内显无
处理方法:
    1:先确定的屏和屏线是好的,找了太一样的T42换上问题机的屏,显示完全正常。
    2:看了点位图,数据信号直接来自显卡,然后换了显卡,故障一样,可以排除显卡
           请各位大虾指条明路

网友:
休眠键有问题会造成本机无显的

网友:
板上的屏线接口,也有可以你加焯试一下

网友:
先不要急着动手焊,先fn+f7切换下看看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面 的一个和上屏 会把屏幕背光的开关

网友:
你首先要确认下是无显不是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