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器A1181

楼主(2008-11-12):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的机器,上面写的型号是 A1181,大家应该多见过的,白色的,机器问题就是老是待机,比如进系统输密码的地方,它就一会正常,一会黑屏,反复这个样子,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呢,如果是系统问题咋怎呢,我想进BIOS都不会进啊,苹果机没修过啊,
大家要是修过的帮帮忙啊,

网友:
APPLE 进不了BIOS ,想装系统的话给客户要MAC系统盘,买电脑的时候带的,开机时按C可引导光驱;你这个问题必需先了解它的休眠原理,苹果的机器用的是磁控管,这个管装在LCD屏的边上,在机器的键盘侧面(有些在C壳上) 有块小磁铁,看下是这两部分哪出问题了.

网友:
在光区的上面靠右边有一个,长条子,不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磁铁会不会在屏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在屏里,光驱上面那个长条就是,

网友:
你那机子是小白吧。你可以现进OF看看,Ctrl+alt+O+F.开机要同时按,苹果机就是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我按了没有什么反应啊,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
这机器我上次给人家装成XP系统,收了两百大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你好强啊,那你看我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周铭铭老大,能说说如何装成XP系统的过程中吗?

网友:
只要是双核的APPLE都可以装XP

网友:
双核的直接就可以安装XP 安装完后在苹果官网下个软件,就可以把所有的驱动安装好,就这么简单,已经高过2台这样的机子了 ,挺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