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712-MTV512GMV-RTD2023-CLAA170EA03 MCU程序

楼主(2008-11-12):
求方正712-MTV512GMV-RTD2023-CLAA170EA03 MCU程序(没有看到版本贴纸)
故障为联机无显示,不插信号线有无信号的提示
屏是RSDS接口的50针屏!
换驱动板成本太高了,求个MUC程序试试!

网友:
换板吧 MA4B也不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方正712-MTV512GMV-RTD2023-CLAA170EA03 MCU程序(没有看到版本贴纸)
故障为联机无显示,不插信号线有无信号的提示
屏是RSDS接口的50针屏!
换驱动板成本太高了,求个MUC程序试试!

没有你要的,这两个你可以试试

2023L_CLAA170EA02_DO8L_SXGA_5V_GL5_060404_checksum(C901)_en.rar

网友(2009-06-19):
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0-03-12):
什么乱七八糟的,楼上的要的是原厂程序,你给他乐华的2023程序干吗,不是屏型号一样的程序就都能代用,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还要原厂程序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