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电脑操作系统死机的14个问题

楼主(2008-11-12):
在电脑使用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死机的情况,而死机伴随者电脑操作系统,从一开始的Windows图形化操作系统开始,就一直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那要从Windows的工作方式说起。为什么要强调Windows操作系统呢,因为除了Windows操作系统,还有另外的几大操作系统,最有名的有UNIX.UNIX的操作界面侧重于命令行界面,这样会减少许多资源。而Windows操作系统制作的初衷,是为了大众化,所以在图形化界面上下了很大工夫制作,因此这样也出现了一些漏洞。另外还有就是Windows操作系统使用了内存调用的工作方式,在调用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一直解决不了一些问题。
  我们常见的一些死机故障,也是因为某些隐性的问题,或者是设置不当,操作不当所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系统本身或者硬件本身的问题造成的。本着解决故障“先软后硬”的原则,从软件故障到硬件故障,我们来慢慢的分析。
  第一种 系统问题
  操作系统对于整个电脑使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系统问题导致出现的蓝屏,一般是系统文件损坏,或者是启动文件被破坏。如果是系统文件损坏,可以找到这个文件来复制到系统里,还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命令修复,或者是使用命令控制台来恢复。具体的恢复步骤可以到本书的系统文件丢失故障分析里找到更详细的说明。
  第二种 软件问题
  使用次数最频繁的就是应用软件,应用软件也存在一个制作问题,也是使用工具软件制作出来的。在人为制作过程中,难免出现很多漏洞或者错误。比如游戏,在进入和游戏中,退出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死机,因为游戏本身也是在使用内存调用的方式运行。在调用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运算错误或者程序本身编写错误,造成死机。而这样的情况,也只有重新安装软件或者安装软件相应的补丁。
  第三种 软件病毒残留文件
  软件在卸载的时候,以及病毒被删除或者杀掉的时候,会残留一些文件,比如历史文件、dll等文件,而这些文件可能还会残留在系统的注册文件里,使用的时候就相当于正常使用一样,但是这些程序以及病毒已经没有了,所以,系统在调用的时候,无法找到程序,可能会形成一个死循环,造成死机。软件和病毒残留文件也可能造成死机,所以在卸载以及杀毒的时候,需要注意是否留下临时文件、历史文件以及文件里没有删除的文件,都需要删除。
  第四种 软件不兼容
  有些软件,可能是因为和其他软件产生了冲突。比如杀毒软件,由杀毒机制的不同,在使用系统权限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冲突,或者是其他的软件也是如此。所以这类文件错误的解决方法是卸载后重新安装或者直接删除。
  第五种 缓存设置不合理
  缓冲就是把硬盘上的内容调用到缓存区里,以加快速度访问。设置了可以存放数据的容量,如果设置不当,就很可能造成死机。所以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只要设置为默认或者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第六种 系统资源匮乏
  系统资源,整体来说是整个电脑的硬件资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存了,内存是系统硬件中非常重要部件,主要负责系统运行时候的数据存储,所以如果设置不当的话,就会造成数据丢失等错误,或者是死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先检查是否有占用内存很多的不正常的进程文件,关闭一些不常用的软件。
  第七种 病毒、木马
  病毒和木马,其实也是电脑程序,只是工作的原理和工作目标不一样而已。所以,病毒和木马运行的时候,恶意的使用系统资源或者破坏系统文件,对电脑资源以及系统文件造成破坏。如果发现这种情况,请马上升级杀毒软件或者使用病毒专杀工具。另外,平时要注意打开病毒的实时监控以即时保护操作系统。
  第八种 硬件过热
  电脑硬件其实也是印刷电路板等电子设备组成的,所以在用电的时候,会进行迁移,产生热。因此电脑的散热也很重要。如果不注意散热,就可能导致硬件产品烧坏或者烧毁。硬件过热的话,需要先从机箱着手检查,然后再从cpu等设备开始检查,一一排除分析,如果找到的话,可以更换散热风扇或者加润滑油等,使其能够正常工作。
  第九种 硬盘
  硬盘是电脑存储数据的重要硬件。电脑在运行的时候,对于硬盘的访问是很频繁的。而硬盘,分为电子部分和机械部分,一般情况下机械部分只有电机出现错误,而电子部分,最重要的存储区域,在读取和写入的过程中,硬盘都以高速运行着,若意外断电,则可能出现错误,甚至对硬盘盘面造成损害。所以,如果硬盘出现坏道或者是硬盘碎片太多的时候,应首先使用磁盘检测工具检测,若判断为硬盘存在坏道,可以在检测以后再使用坏道检测工具检测,以提前发现,尽早处理。
  第十种 硬件质量
  硬件的质量和电子产品的质量一样,如果制作工艺不精良,改装技术不好等,就无法使硬件正常工作。比如电源,如果供电不稳定,也可能造成死机的情况。所以在选购电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硬件的质量。
  第十一种 硬件超频
  硬件是以一定的固定频率固定工作的,而有一部分用户为了寻求更高的速度,在现有设备的默认基础上,提高功率或者提高频率,达到超频的目的。当然,如果一个配件超频的话,其他设备的频率也相跟着频率增加,可能会造成系统硬件的不稳定。
  第十二种 硬件环境
  硬件环境的范围很广泛,包括电脑内部温度、硬件工作温度、外部温度和放置电脑房间的温度湿度。虽然不一定要达到标准,但是也要符合基本的规定,不可以让电脑的硬件温度骤然下降或者上升,会影响电子寿命以及使用的。所以对于硬件环境,可以在平时多注意一些,不能太热,太潮,或者太冷,使电脑更安全的使用。
  以上描述了系统死机的情况以及分析,那么,下面我们对系统死机的解决方法综合。
  在软件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是文件丢失、损坏和冲突,或者是资源缺乏造成的,主要是文件方面的原因,也有系统资源方面的原因。所以,解决方法,要先从文件开始,如果文件丢失损坏,可以查找、复制,还有恢复。如果发生了冲突,就需要把其中一个先关闭或者卸载。如果是系统资源缺乏,那么就需要看是那些资源占用比较多,适当调节就可以了。软件的问题判断的时候,可以从错误类型上来判断,一般软件错误都是出现提示。
  从硬件方面,如果出现问题,一般都是发热,超负荷工作以及质量和环境。如果出现这些故障,我们应该使用排除法,一点一点的排除故障,缩小故障范围,然后再判断、解决。解决方法一般为清理或者更换配件,判断方法一般都是靠眼睛和鼻子来检查,如通过观察,发现内存金手指有氧化现象,则应该使用橡皮来清除氧化层,硬件问题判断的时候,也是从错误类型上判断,如开机发现机箱报警,则可以通过声音来辨别其中某个硬件发生了故障。
  这篇文章概括了一些常见的死机故障,添加了一些说明,希望能对大家平时所常见到的电脑故障有所帮助。
  第十三种 硬件超频
  硬件是以一定的固定频率固定工作的,而有一部分用户为了寻求更高的速度,在现有设备的默认基础上,提高功率或者提高频率,达到超频的目的。当然,如果一个配件超频的话,其他设备的频率也相跟着频率增加,可能会造成系统硬件的不稳定。
  第十四种 硬件环境
  硬件环境的范围很广泛,包括电脑内部温度、硬件工作温度、外部温度和放置电脑房间的温度湿度。虽然不一定要达到标准,但是也要符合基本的规定,不可以让电脑的硬件温度骤然下降或者上升,会影响电子寿命以及使用的。所以对于硬件环境,可以在平时多注意一些,不能太热,太潮,或者太冷,使电脑更安全的使用。
  以上描述了系统死机的情况以及分析,那么,下面我们对系统死机的解决方法综合。
  在软件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是文件丢失、损坏和冲突,或者是资源缺乏造成的,主要是文件方面的原因,也有系统资源方面的原因。所以,解决方法,要先从文件开始,如果文件丢失损坏,可以查找、复制,还有恢复。如果发生了冲突,就需要把其中一个先关闭或者卸载。如果是系统资源缺乏,那么就需要看是那些资源占用比较多,适当调节就可以了。软件的问题判断的时候,可以从错误类型上来判断,一般软件错误都是出现提示。
  从硬件方面,如果出现问题,一般都是发热,超负荷工作以及质量和环境。如果出现这些故障,我们应该使用排除法,一点一点的排除故障,缩小故障范围,然后再判断、解决。解决方法一般为清理或者更换配件,判断方法一般都是靠眼睛和鼻子来检查,如通过观察,发现内存金手指有氧化现象,则应该使用橡皮来清除氧化层,硬件问题判断的时候,也是从错误类型上判断,如开机发现机箱报警,则可以通过声音来辨别其中某个硬件发生了故障。
  这篇文章概括了一些常见的死机故障,添加了一些说明,希望能对大家平时所常见到的电脑故障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