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d 6530a 场管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8-11-12):
我的技嘉主板内存电压偏低.场管的型号是FDD6530A,用什么的替换好呢?
技嘉主板

网友:
内存供电要求不那么高吧~
45n03 60n03 绝对够 用

网友:
用D420 70N03,但最好用D打头的场管

网友(2009-02-06):
55N03就合适!!今天刚换的!!

网友:
60N03就行了,很保险的。

网友:
25V 30A 以上的都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