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的确0196报错

楼主(2008-11-12):
我修的一台IBM-T23,修好后竟报0196(security hareware removed,安全hareware删除)错,现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向各位请教

网友:
0196:安全保护硬件被移除
          输入supervisor密码进入BIOS设置工具,选择Config,选择IBM Security Chip,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可请如这个错误

网友:
解决倒是解决了,可是并不是我本人解决的。由于我一时没有方法,客人又急,听说旁边的柜台中年人专卖T23主板,他会搞,就被我们的小职员拿过去了,具体他怎么搞的,我却不知。平维老兄给的方法我还没试过,有空我好好研究一下。我想是不是直接进入BIOS里进行修改。supervisor密码我倒是不知道。让各位兄台见笑了。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