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黑屏,能开机运行,有外显【不忍放弃】

楼主(2008-11-12):
我现在在修一个hp的笔记本,黑屏,有外显。V2000系列的,广达CT8 based,网上有图纸

首先查得高压条ENA低电平,控制显示屏信号板供电LCDVCC无电压。高压条主供电18V正常。
顺着这两个信号的控制,一直查到查主板南桥RS480M的DISP_ON和LCD_BLON,都是低电平(正常应该是高电平)。这两个信号分别控制上述的显示屏信号板供电LCDVCC和高压板上的ENA信号。这一系列的外围电路都查了一遍。

我怀疑是南桥的LVDS模块故障。LVDS模块的供电LPVDD,LVDDR18D,LVDDR18A都是1.8V,供电正常,但是量得供电对地电阻较小,20欧姆左右。TXLCLKOUT+,TXLCLKOUT-,输出到显示屏的时钟还没测量过。

此机我在维修过程中不慎短路,烧了EC和charger,换了PC97551和MAX1772,维修到此已经不容易了。。。不忍放弃啊!

请教各位了!

网友:
有没飞线试试?给那两个脚飞3.3V试试,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2009-01-22):
你首先看看接LVDS有没有暗的图像,如果有,你改一个高压板强行要它亮,看看是否有图像。然后再说下文,既然外接都有显示,桥坏的可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