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CDTS2235-10G显示器开机显示PLEASE CHECK SIGNAL C ...
优派VCDTS2235-10G显示器开机显示PLEASE CHECK SIGNAL CABLE 有哪位知道吗?

楼主(2008-11-12):
是信号线问题吗?可是指示灯可以有黄变绿.
显示器

网友:
插上信号线后黑屏......有知道的请告知啊

网友:
G1;-23V 调加速极电压有显示但不满屏,很暗,

网友:
显示器很暗.亮度不够,就要检查和亮度相关的几组电压参数是否正常.如灯丝电压.G1电压.G2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
修好了,是按键锁了。。。。

网友:
呵呵,多查查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