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的好坏判断??

楼主(2008-11-12):
如何测量包的好坏??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人能很全面回答你.但有一些基本的方法可以判断高压包的好坏.主要有高压包供电脚直接短路.或者不通的脚直接烧通了.高压包打火.还有就是高压包匝间短路(这个就要根据电路情况具体判断了.)

网友:
阳极跟哪个脚用万用表都量不出有阻值是好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3701-1-32.html
看看,应该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