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联想显示器显示画面半屏

楼主(2008-11-12):
显示器显示画面半屏,左右上下都调最大了 还是这样显示器
  里面电容什么没有鼓的 补焊了下还不行 请问部分问题啊

网友:
更换显卡试试,有的时候你将显卡的模式调成双显示器模式,不行换显卡试试,在不行就是显示器的问题的了,不会是显像管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上下只有半屏图像还是左右有半屏图像.

网友:
左右显示的半截 左右都调到最大了   整个屏只显示半截

网友:
把场块换了试试!我修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