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电源高压板

楼主(2008-11-12):
开机指示灯正常,c5707击穿一个,换了还是原来的现象,其他是正常的,就是变压器老是在响。
不只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你在论坛里自己找找,好多资料的

网友:
保险期间,应该把高压板换了,要不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正在卖那块板子,怕客户等不急,只有先求助自己修一修。唉!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论坛里的一些,主要就是明基板子的通病,那些东西我都看过,没什么异常。

网友:
明基高压板问题在整个液晶显示器中的维修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论坛里和这方面相关的资料也非常多.自已多查点资料.多分析一下电路,不要动不动就问.搞维修要学会自已独立去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的指教,以后还要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另一只C5707软击穿了!这种对管情况只要有一只坏,必需同时换就好。不然新换上的还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