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这两天修到两台进水 R60的机器报190错误

楼主(2008-11-12):
奇怪。这两天修到两台进水 R60的机器报190错误,一台进水比较严重,点亮后报190电池量低,是否跟电池或者电源有关.
进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一台集成显卡进水后北桥少哦一组电压,修好以后也报190.我用的是维修电源。电池也让客户拿回去是否跟点原电池有关?

网友:
电池电量低报错,可能原因是充电芯片或F2116TE20V-GP

网友:
其中一台已经修好,原因是MAX 8765E 上面没有 3 V 5V ,另外一台也是这样,还在修理

网友:
是哪个3V,5V了?我有一台也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