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主板

楼主(2008-11-12):
好!
IBM 8434 型号的台式机,开机电源/CPU风扇不转,主板灯不亮也没有开机声音,
电源断接风扇转,也有更换新的电源,内存,CPU并也清扫灰尘,还是开不了机,
可以断定主板坏吗?

网友:
显卡换了?还是集成的?没上诊断卡?

网友:
集成显卡,
诊断卡没有

网友:
这个没哪个可以肯定的说是主板问题因为你都没上诊断卡.内存显卡坏都有可能啊,不一定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