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驱动与液晶一体板故障?

楼主(2008-11-12):
如图,此显示器故障为不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板12V与5V输出正常,一体板上有3.3 2.5 测两个晶体都已起振,有波形.向大家求维修方法?

网友:
解决方法:测按键板,发现六个二极管有一个无3.3V,取下相连按键后可以开机,太粗心,大家以后借鉴

网友(2009-07-02):
这款机的通病.修了几台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几台花屏和白屏,检测后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