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针多彩350W电源老是烧???急等!!!

楼主(2008-11-12):
我也不知道该把这个话题发在哪?
只是想问一下高手,如果一台电脑老是烧电源,一般都是什么原因:
市电?主板?或是电源本身(前两次是其他品牌的电源).
[
]
电脑

网友:
如果排除电源本身的质量问题,你最好请人查下电脑主板,保证没问题的情况下才能确定故障

网友:
多数因为外部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看看你主板5v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故障的具体部位?几个电源的故障点一直吗?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工作的时候用手抓线把试下温度会不会热

网友:
检查过电源没?都烧哪一部分?

网友:
质保期内没法检查

网友:
如果是板问题的话电源会自动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