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插上电源短路

楼主(2008-11-12):
DELL D600 插上电源短路 电源口那两个连在一起的电感 热,Q49 也烫手,请问是后期那个地方短路了,谢谢
DELL

网友:
用二极管挡查保护隔离场管,电容等。这种故障很简单。

网友:
保护隔离场管,电容等 查过了,没有
感觉是后期有问题 D600 这个是通病了吧,我看到好多板子都是这地方有问题
但我没修到过, 有没有朋友修过的,给点启示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图纸是这个信号短dc_in+
dc_in+ 这是那个产生的

网友:
二极管有没有击穿?滤波电容有没有击穿?

网友:
4楼的dc_in+ 是PQ5着个管子出来的
你的机器应当好修

网友:
我现在查到,Q92 这里了,
一边短路,一边不断,等修好了,告诉你们

网友:
还是不行,取样电阻拿后,是隔离电路问题
但是C381 C382 Q49 C44 C40 C1705 都拆下了,还是不行,现在可以啃定就是,隔离电路的问题的,但是都拆下来,还是短,有没有高手,能教我怎么改过去,
但是好象一定要经过,那个取样电阻,取样电阻的另一头,是不是就和Q49相联,

网友(2009-01-30):
关注中.......
偶的也坏了

网友:
板子还在手上,有没有朋友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么久了还没修好? 我这是服了你了 这么久一个一个排查也该查出来了 看内存槽子跟CPU供电附近的MOS管

网友:
测隔离电路后面。最好断开来修。这样好区分故障点。

网友:
上电烧啊,实在不晓得怎么下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