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明基问题

楼主(2008-11-12):
今天接了一个明基17液晶故障是屏亮一下关机,后打开机用灯管测有两组灯管接口的灯管亮半边一下后不亮,亮的这半边是正级,不亮的半边是负级,另外两组接口也是亮半边但亮一下就关机,测得关机这边的5707坏换新的后故障依然,高压保险阻值为600多,全板有3V5V16V无12V,0。22电容已加焊两脚阻值为0

网友:
在线等方案请大师指点

网友:
把四个C5707拆下全部检查,还有检查FU9024两个P沟通的场管是否完好,样子跟C5707差不多,也是立着安装的。其它部分是在高压变压器周围元件加焊一下,特别是两个C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引脚要加焊。并且注意:四个灯管要全部接上才能正常工作,不然会自动保护的。如果0。22的电容两脚电容拆下后测量阻值为0,那么是电容击穿。只要用耐压高一点的CBB电容更换即可。

网友:
谢谢我再拭拭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

网友:
故障已解决,是高压保险的问题,直接飞线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换上保险好点 明基通病 没加悍好 用没几天 会烧版子的  赔钱不要紧 吓跑客人就不好了

网友:
六楼的说得非常对,楼主要注意了

网友(2008-12-13):
是的啊.老是这个明基的通病问题。

网友:
今天学习了,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