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n 915GAV板没CPU主供电··

楼主(2008-11-12):
电源管理ADP3168芯片已换过了,上。下管发烫,但是下管的型号是1538SF这管子不知道用什么代换,请维修过这样的主板的师傅些帮帮忙······
cpu
芯片

网友:
CPU无核心供电就一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吗,未必吧。上管D极有没有+12或+5V的输入呢?上、下管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电源IC的供电和PG是否正常呢?主电源IC到CPU座的VID线是否正常呢?

网友:
INTEL 板很容易坏电源IC,我就没见过,没主供电不是电源IC的,我建议在从新换个试下,这种IC很容易焊接时吹挂掉

网友:
不管什么型号,只要大小一样,在同样主板上同位置吹上去用就行了.

网友:
不管什么型号,只要大小一样,在主板上同位置吹上去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