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凭经验不凭电路图20分钟成功维修COMPAQ N600C

楼主(2008-11-12):
COMPAQ N600C 拿来机器已被客户拆开。他以为是电源小板松了。以前维修过那片小板部分。

故障现象:不开机,键盘3灯常亮,然后电源橙色灯闪一下。然后复位,重复刚刚的过程。拆机成裸板,上稳压电源,诊断卡。不跑码,电流跑到0。7。摸CPU,南桥,微热。想都不想一片全新的1718换上去。上电测试,OK,跑码了,插上内存,硬盘,进系统测试OK。考机20小时无故障出现。

结论:COMPAQ N600C和N610C机型机器电源部分故障,得出个不成文的小规律,上电只有橙色灯闪,检查3 5不出或负载门电路短路,和SMSC的SUPER I/O。橙色灯或者键盘3灯亮。或者充电灯等灯也闪的话。SMSC 3 5V那边基本是正常的,检查1715 和CPU供电1718那片。(610C的机器1715那边故障出的很多,有电容坏,也有1715不良的。600C的机器1718那片出问题的很多,至少我遇到的都是)

网友(2009-01-12):
我现在有一台N600C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加电充电灯闪8次再到旁边那个。绿灯闪了一下就掉电反反复复都是这样,但是我换了1718和SMSC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