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通电无反应,南桥一开机就发烫

楼主(2008-11-12):
可以正常通电,诊断卡显示“00”,CLK,OSC灯不亮

南桥芯片一开机就发烫,请各位老大支个招

网友:
南桥的1.5V短路了吧~~!

网友:
看一下显卡槽旁边的1.5V有没有呀??

网友:
某些主板  南桥一开机就会发烫。但有些是正常的。

网友:
把网卡和1117拆了看看南桥还烫不,如果烫大多数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主板桥发烫多是给桥供电的场管有损坏,位置在板中间,南北桥附近,一个三级管,一端或两端无电压,一换就OK。我最初就只会修像这样的板。
一摸桥烫,我就特喜欢。

网友:
agp供电管坏了吧,我上次修了一块,也是华硕的

网友:
同意楼上啊~~~~~~

网友:
查AGP供电,应该是供电场管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USB有没短

网友:
查显卡供电 一般开机发烫都是那个MOS管坏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们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换掉AGP接口下方的场管问题解决

网友(2008-12-14):
我现在手上也有这么一块板,无vddq!南桥烫 换mos管,但拆下来测好的,
换个好的上去还是老问题,一看mos管G极连LM324的14脚.
测正常板子待机时14脚电压1.5v    坏板上只有0.75v.交换元件故障依旧!
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待机时发不发烫呢?如果是的话怕是南桥。

网友:
同意6楼的话,应该是1.5V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