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11-12):
我有一台东莞产的杂牌17  CRT纯屏显示器,近段时间使用时出现每条横向字符后面一行白色拖影现像,请问论坛上的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故障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
视放部份,检查视放的R、G、B的供电电压是否为60-80V左右,如果视放供电电压正常,则检查视放级耦合电容和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多为尾板上三信号的耦合电容有问题,或是给视放芯片供电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可采用依次代换各级耦合电容的方法.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朋友的解答!
现量得尾板上R G  B三脚电压只有30-40伏,正常的R G B三脚电压应有60-90伏。
在尾板上主供电处可以量到87伏电压,这87伏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后就只有30伏左右了,这个电阻并联有一个二极管。
请问各位朋友:如何将R G B三脚电压调为正常?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