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1开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12):
机子拆开过,重新安装回去就出现这一种现像,键盘F1键不灵,键盘重装几次也没用。
现在机子已病重到开不了机了,所以想请问,在不用键盘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在主板上接触某两点代替键盘开机啊。(主要是想检测一下,是键盘坏了还是主板有问题。比如像台式机主板一样,可以镊子接触两针来触发开机)
开不了机

网友:
可以的,跑下线路不就知道吗?还有用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划键盘与主板的接口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脏话*作有问题啊,不行
在主板上找了个接地的,然后笔划不能开机。
现在用别人键盘试过了,是键盘问题,不知道拆IBM键盘麻不麻烦,想把它拆开检测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盼高手指点一下,拆IBM的键盘要注意哪些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