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大家帮帮忙,七彩虹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小弟我有一块七彩虹865的主板,别的东西都是好的,就是这个主板在开机的时候有的时候按了开机健什么反应也没有,短接了主板上的两个开关针也没反应,不过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再一开又开开机了,开了以后都可以正常玩,但是关机的时候点关机他又会重启,关不了机。按住开机健几秒又可以关了,但是又开不了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应测哪个地方呀,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
从你这种情况来看,应该是开机电路出问题。其它电路应该是没有损坏的。
1先查一下开关键和有没有损坏。
2确定电源没有问题,有些电源它输出紫5V的电压不够也开不了机,或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开机。
3:开关针连接到IO的中间的电阻损坏,一般中间会连接一个电阻,一脚是接地的。把开机排针3V~5V的电压拉低啦。
4:IO有问题。
5:与IO相连的PS-ON中间的线路或电子元件(如三极管,有失效或损坏或老化)。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电池没有点也会引起这中情况哦

网友:
按动下2个桥,看能不能开机器,能开,说明有虚汗的

网友:
是呀,忽略了,如果桥有虚焊,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我试试看,像我这样的新手真的好需要你们这样的大侠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