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信号怎么修

楼主(2008-11-12):
通电接好主机..没信号不显示,,只有一个说没接收到信号的小东西在飞..组装的19宽屏 ..请问改怎么查..我乱查了下..有个像3级稳压管的东西有点热...有个脚是4.25V..中间脚1.8V..另一个接地..我不懂..但我感觉应该是正常的..会不会是驱动IC坏了..驱动IC是不是最大那个啊..上面有GM2621-LF..怎么查哦

网友:
什么南桥啊.他的是液晶显视器.换条VGA线.和主机.如还不行.就换2621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MCU坏了··刷一次程序或换一个在刷··!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种组装的机器,用的是通用板,可能是视频接口有问题

网友:
由于不懂怎么查..直接换了块驱动板 40块..不合适又给了10块别人写过什么程序 ).我要报名学修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