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黑屏故障

楼主(2008-11-12):
公司有个三星液晶显示器 型号是 740N 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黑屏 但是 拍几下 就可以了 又亮了!然后用一会就又黑屏了!是哪里的问题啊!我是新手。以前的修主板的 !望大师级的人物指教!

网友:
我在线等!谢谢。希望会快点!

网友:
接触不良。。
查220V输入。   查高压板。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是否亮着··?要是不亮多办是电源板出的问题··!
要是指示灯是亮着的·黑屏有信号·不显示的话··应该·是高压条出的问题··!
注:都是虚焊哈·!没元件坏的饿·!灯管坏的可能性叫极小··!

网友(2009-02-18):
我刚碰到一台开机灯管闪一下就暗了,没有电路图,挺费劲

网友:
我感觉是电源或高压板虚焊

网友(2009-04-02):
我的现象亮一下暗屏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