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显示黑屏....

楼主(2008-11-12):
联想F41显示黑屏....换过显卡BIOS.  已经多块显卡都是这样,.是PCI-E的,用插槽的...  那位有修过的前辈指导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键盘灯已亮.主板是好的.确定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保修的啊,
一般插拔显卡就可以好的,
不行你, 去论坛里下个F41的PDF看看

网友:
过保了.                    不行啊...我这里很多显卡,试了很多次了.还是不行啊 .....郁闷...